G500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5-04-26):
G500 待机3V,5V不正常。一个3.3V,正常。一个3.15V,不正常。一摸5V待机芯片好烫。SY8208CQNC QFN这个芯片我从淘宝买回来。安装上了,不烫了,但是输出还是3.15V。求解决办法。
芯片

网友: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外围后级 都要查

网友:
查外围,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如果后级不短路的情况下 换下上管吧

网友:
这个不是上下管,这个是DRmos,这个芯片焊工一定要好,很难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