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5-04-26):
客户来时问题是:能开机正常运行,过一会儿自动重启,自动重启两边就不亮了。代码跑00或d0,再等半个小时左右再开,可以开机。上网看论坛上有一个网友说把CPU公田旁边的一个二极管拆掉就可以了,所以试了一下,果然可以。现在重启试试没出问题。如果有同样情况可以试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9931-1-1.html就是这个兄弟的提示。二极管:是CPU供电芯片有两个,小芯片上面的小三极管,又称二极管。

网友:
有是一个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样的板,没有复位,明天试试

网友A:
这个三极管是连接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
没错.这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是连接什么信号的啊。。。

1.VID_SEL  2.VCORE_PG  3.VID_SEL_DEL  若有机会.我想确认下.是否VCORE_PG电压被拉低

网友:
拆掉不装也可以?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