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用电池开不了机 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5-04-26):
单独用外接电源开机正常 使用也正常,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同时插上电池,在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机。待机电流0,13.  按开机键电流到0,7瞬间掉电。充电芯片换过了现象没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和充电电路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首先应排除电池问题,再查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A:
电池不开机的时候   查下电池隔离管过了没       公共点有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开机的时候   查下电池隔离管过了没       公共点有电没

好的  我先试试

网友:
开关角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B:
修好了  是EC的问题

网友:
HP EC的问题比较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EC的问题

是换的E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是EC的问题

今天遇到一台 电池拔掉 插电源就可以通电  装电池再插电源 电源接口等都不亮  把电池拔掉重新装上电池就又能亮了

网友:
放电管,和保护隔离看看

网友(2015-05-27):
没换 查了好多地方梅查到愿意  还是看图有信号挂在EC上  加焊EC就好了  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