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电脑 无复位 不开机....

楼主(2015-04-26):
                                      嵌入式电脑维修

        这是一款地铁投币嵌入式电脑主板,比起家用电脑要复杂,比较精密,工艺要求也比较高,相关技术问题淡淡写一下......

      这是一台从南京地铁退回来的板,问题是不能开机,检查外观没有发现元器件有什么异常.........

           复位电路 没有变化.......

      用万用表检测 .......
      5 V SB .... 3VSB .... 1.2V vci  ...1.5V 内存...都没有短路....

PCI-E的B10脚(3VSB)-----   阻值:471(正常)
USB数据线-------------------   阻值:481(正常)
ATX插槽紫线(5VSB)------    阻值:475(正常)
ATX插槽绿线(PSON)------    阻值:496(正常)

     上电后,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复位电路没有起变化.....
      一般这种机子电压正常  复位也正常...也有很多不能开机的,有时BIOS的程序丢失,错误一样不开机...........要一一测量...

        插上适配器,待机芯片MAX 1999在自身工作条件满足下产生,3VPCU,5VPCU,其中的5VPCU供到南桥的5V待机点V5REFSUS。2。3VPCU供到南桥内部RTC电路的VCCRTC,接着32.768K起振给南桥提供实时时钟,经过延时电路产生RTCRST#。

    3VPCU供到EC,为其提供待机电压,EC外接32.768晶振起振,为其提供待机时钟,3VPCU经过延时,为EC提供待机复位。
  同时3VPCU供到BIOS芯片,为其提供供电,接着EC从BIOS芯片里读取EC代码。

      找PWM芯片,先找VCC脚。红笔点4PIN  12V 黑笔找附近元件...CMOS电路,双二极管链接BAT和5VSB  先看是不是5VSB....响了...二极管一端链接0殴保险电阻,电阻一端链接L67T1 第四脚5VSB 还链接着R375   10殴 保险电阻  另一端链接第一脚,38脚  41脚,它一共有3个脚,这里是三项供电,由此可知道它们是每一项的VCC......

      现在来找UGATE和UGATE引脚,第一组Q6  Q7  点往上点住上管Q6的G极 中间有R68  2R2的保险电阻连接到第46脚 为  UGATE1
      下管Q7的G 极 也连接有R70 2R2的保险电阻 到第2脚 为 LGATE....
     反馈引脚一般通过贴片电阻 跟 VCOR 相连,点VCOR线路上任意点........(太久没有写了,不知道怎么去写给一个详细线路给大家,抱歉!)
        是一个10K电阻坏了....
     换上一个10K电阻之后,再上电

      复位信号出来了......
       正常开机

    接上网线,拼网成功.....
      写了两个小时....来点   评分 .......动力呀!!!!评分...点点.....

网友:
  示波器玩的666666666啊!

网友:
比万用表好一点吧!可以判断很多东西............

网友A:
没见到复位的波形啊,楼主上几个美女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复位的波形啊,楼主上几个美女啥意思呢

复位波形是一样的吗..........没有听说!示波器看你调的是什么......................................................................

网友:
楼主能否传授些跑线路的方法啊!

网友:
复位不是有个由低到高的波形吗?楼主没抓波。

网友:
楼主如果没有图纸如何对各测试点这么清楚?不会是专门维修这机器的售后吧。另外想问问你那个粗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都快忘了,唉惭愧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但是看起很6的样子

网友:
发个美女是啥意思,,,你老婆啊????

网友:
这种板没见过呀,难修吧

网友:
那个美女拿着的是这个嵌入式的电脑吗???嵌入式电脑是不是像一体机啊???

网友:
学习啊,工作台真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懂但是看起很6的样子

谢谢你的支持......你太谦虚了,你的功力在我之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强!

网友:
这整得跟笔记本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这菜鸟看得一头雾水,我要认真学习学习

网友C:
看了2遍,最没CPU供电导致主板不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2遍,最没CPU供电导致主板不复位吧

CPU 供电是正常的,在图1就写了,这个复位是由南桥控制的,FB 30 R 旁边的10K电阻坏了,所以没有复位,电呀没有过来........

网友(2015-07-06):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哦

网友:
新手学习了,就是看不懂电路图

网友:
发现这板和后面图中的平板没什么关系~~~~~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真羡慕。

网友:
楼主抓波神功啊

网友:
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