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贴之(三)【用示波器检修】

楼主(2015-04-26):
第二块板子好了之后,又经历了几天之后,第三块板子也修好了(此板为一期同学的)。话不多说,开始正菜。此板是纬创的,上个型号和全板图 。到手,打值,正常。一期同学检测,芯片发烫。上电,恩,果然很烫。先去老师那领个芯片,换好,查电压。DCIN19v,ACIN2.2v正常,LOD5.38v正常,vcc5.38正常。VREF0v, 这就不对了。此充电芯片是max8731,正常应为4.096v。那就查条件吧,扒开芯片手册,找到内部框图,发现有vcc供电就直接出VREF,再次量了一边vcc,发现正常,不死心又小心的量了一边引脚,还是正常。有点纠结,想到闹到芯片时,芯片引脚都被氧化了,难道没处理好,再次拆下来处理一遍,装回,还是不出。难道后级有问题,再看图纸,发现只接一个滤波电容,还能是电容有问题,又换了几次电容,还是不出。 VREF在芯片内部和ACIN比较,开漏输出高电平ACAV_IN(由LDO分压拉高)来导通U48 3,4脚。时隔离管G极形成电阻分压来导通隔离管,产生公共点。后来想到老师让我们测电压最好用示波器测,万用表只用来打值。于是示波器伺候, 先抓个LDO5.4v,很正常的一个波 然后抓个vcc的波。 这波不行啊,前期正常(这个时基很大)后面就惨不忍睹了。但是用万用表怎么测都是5.4v,纠结。换vcc的滤波电容吧,用风枪换了俩个还是有杂波,没办法,只好用烙铁搞(建议电容不管多小还是用烙铁搞比较好,风枪虽然好上但容易吹坏电容,)换过电容后抓的波形    (本不想上传,但奈何这个波真的太漂亮了,忍不住就传上来了,这也是风枪和烙铁换电容的差别吧。)既然vcc搞好了,就抓VREF的波,但怎么也抓不到,好吧还没有。只好求助老师,老师过来看了下,问我vdd测了没有,好吧我没测,因为是待机的3v线性,就没管他。发现正常,老师看一圈后,说飞线吧。ok,飞线我喜欢。直接吧u43脚接地。漂亮,公共点出来了。测3,5v,好吧,没有。那接着查条件Vin19v正常,3,5v线性正常,EN0v,恩0V,这个有点头疼, 正常是通过160k电阻接地,是0v,不正常是直接接地,也是0v。2,5脚还不好区分,而且也不知道是EN接地了还是芯片收到EN没工作。后来才发现pwr_s5_EN有个滤波电容,虽说没装,但至少可以确定2,5脚了。测量后发现S5_EN没有,而此EN是EC发出,查EC待机供电正常,没发出,那就拖个锡吧,托过后电流上到0.1,感觉有点大可能是短路,但是此板貌似是自动上电,又感觉有点低。摸摸芯片没怎么热,不管他,先测再说,上来测到个3.3v,顿时心里一喜,哎呀,这3,5v真好修,这就出来了。再测另一个,我去,才1.xv,感情刚刚测到的3.3v是5v,电压偏低,就抓了G极的波形 可以明显看出来自举不足。这时感觉手有点热,急忙看电流,不知何时电流冲到了0.27,。芯片急速发烫,断电。打值,正常。想之前没出3,5v时芯片也没发烫,这中间之搞过EC,拆掉EC。上电,发现还电流还是0.27,芯片又烫了,3,5v线性没了,但不短路。没法就又去老师那里领个待机芯片,装好,上电,电流0.02,。装回EC,上电,无3,5vpwm电压,拆掉上管打G极波形,无果。发现EN又没了,再次拖锡,无果。再次查条件,正常。那么再飞线。 直接将3.v线性飞了过去。3,5v电压正常输出,波形也正常。但是电流没变高,二级电压也没有,说明未触发。此板是自动上电,在加上待机EN EC也没有输出,于是又向老师要了个EC(芯片要的有点多)。换好,还是不触发。那就查触发条件AD_IN#(适配器检测信号,低电平有效)。也是AVAC_IN导通场管拉低AD_IN#。既然AVAC_IN没有,那自然不能导通。但之前为什么EC会输出EN,这个有点搞不懂。既然如此,而且c8没装,那接着飞 ,这次不是线,直接向焊盘上堆一坨锡。上电,电流直接冲到0.6,然后掉到0.4,。吓我一跳,直接断电。想电流0.27就把待机烧了,这都冲到0.6了。打值,正常。再次上电,还是0.6然后掉到0.4。这次淡定点,先测。发现3,5v电压都正常,二级电压偏低,呼,吓我一跳,原来是触发了。二级电压偏低,打值也正常,测G极,发现G极无电压,再扒开电路图,发现又是个复合场管控制的 PM_SLP_S3#有3.3,公共点也相通,而后发现r262未装 ,找个100k的电阻装上,上电,保护。难道是我电阻换小了?又换个1M上去。上电,接着保护。那就打波波,3v保持了一小段过后陡然下降,这是5v因3v保护也保护的波 (此图借我上篇文的,这3,5v忘记打印了。抱歉)判断是3v保护了,拆掉3v二级电压转换管后不在保护,5v也正常输出,但是给显卡1.1v供电的芯片发烫。断电,打值,1.1供电对地阻值0欧。查图,发现此芯片只有5v供电,和3v没有毛线关系,要保护也应该是5v,怎么是3v,下午爬上时请教老师,老师说是此供电和3.3v二级电压都去的地方有问题。但是1.1v供电只给了显卡,老师让我用欧姆档在打次阻值。昨天早上打值,发现有那么1欧,显卡阻值本来就低,一般0欧以上都算正常,甚至有些高端机,用万用表打出0欧也是正常的。这是就有点纠结了,只好在去老师那里另个芯片换试试,结果没有。扒料板吧,扒到都是集显,丫的,祸不单行啊。这时一同学说把总线借过去呢。嗯呢,这到是是个好办法,在问下老师,老师说用几百欧以上的。找啊找,找啊找,找到个330欧精密电阻,用线子飞好,上电,电流未变,还是0.4(正常是0.6)。总线还是1.05,但显卡供电才0.3x。显然不行。拆下打值,发现总线和显卡供电阻值才54欧,会不会是电阻接的大了。直接直连,还是总线正常,独显供电没有,再次请教老师,说显卡供电被显卡拉低了。显卡被判死刑。
最终此板除了独显的1.1没有之外,其他供电全部正常,平台复位也正常,板子维修到此结束。最后那块因为修到切入点,比较兴奋,忘记拍了,非常抱歉,下次一定会记住。
此贴历时2小时30分钟,发完,吃饭去。
欢迎大家踊跃指出问题所在,以及加分。

Intel_纬创_VITAS_HP CQ45(PM45).pdf

网友A:
实地老师也是被你折磨死了   哈哈

网友:
加油啊兄弟,你修板子也很有耐心,发帖子写的也很详细,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B:
只要自己明白也就可以了!别人看的懂不懂不重要。VREF最终修出来了吗?

网友:
学习学习 。。。实地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修的这种板子 故障都是稀奇古怪的 在实际维修中很少遇见这么复杂的 (二修除外)

练习的时候这样的板子都搞的如此明白 不得不说以后维修会行云流水……

加油 所有基地的学员同行们

网友:
基地学员就是与众不同,很有耐心的说。加油啊,出师就是明天。

网友:
兄弟VREF你也敢测,我上次测了一管子就烧

网友:
有波波真好,有时很有 用 哦

网友:
行啊 ,看来又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自己明白也就可以了!别人看的懂不懂不重要。VREF最终修出来了吗?

没,出不出来无所谓了,VREF最终目的是导通适配器隔离管,飞根线解决了。目的达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老师也是被你折磨死了   哈哈

黄老师很有耐心的说。我一般不到最后不会问的。

网友:
希望楼主能把玩游戏的精神用到修板上去,这样就无敌了。相信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网友:
受用了,留着

网友:
示波器有我都不会用惭愧!

网友:
一波三折呀  哈哈   不过 示波器用的挺6的

网友:
好吧,迅维高手大神又一处一处的,

网友:
我喜欢自己研究不要总问老师

网友:
不错,挺用心的

网友:
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下次修好记得把油洗干净。。。。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又是一维修界精英...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呀?,不修好实在可惜咋不买一块换上看看呢

网友:
太牛了,谢谢楼主分享其经验

网友(2015-06-29):
楼主是一如既往的到位

网友:
做的事情那么多,还写这么一堆,配服你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