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M113 此供电IC的PDF 显卡上面用的

楼主(2015-04-26):
求 AM113 此供电IC的PDF 显卡上面用的,类似RT8207M ,OZ8117L的供电IC。求工作条件

上面那个没有供电,下面那个有供电,IC互换 故障一样,所有排除是IC本身问题。

网友A:
既然一样芯片那就对比看阻值!

网友B:
既然排除了IC本身问题,还找其PDF资料做甚?板子上有相同形式的电路完全可以对比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一样芯片那就对比看阻值!

阻值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排除了IC本身问题,还找其PDF资料做甚?板子上有相同形式的电路完全可以对比着修啊。

有PDF方便很多

网友:
没有人有PDF吗?

网友:
看看对地阻值

网友C:
有想过,但是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想过,但是不现实

此话怎么讲呀?

网友:
1,IC本身确定是没问题的了,所以确定是外围电路问题,打阻值也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