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进水背光不亮。

楼主(2015-04-26):
一台联想Z475,进水处理后开机屏幕有内容,但是背光不亮,检查DISPON电压五伏亮度控制有波形,就是屏不亮怎么处理。按
应该是DISPON三伏电压我断开这里后屏自己就有五伏电压,主板上是三伏电压。请教怎么修。
主板
联想
进水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过,或者屏的升压电路工作没

网友:
背光电路供电电压测了吗?有没有短路元件使高电压串入了。

网友:
简单排除 屏 ,线 问题
背光 查 VIN EN PWM GND

网友:
回楼上各位,用其它的坏屏但是背光能亮的屏测试过。也是不亮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回来回复一下算是做个总结或者说结尾。希望大家以后有修好的机器记得回来说一声儿。前面说的DISPON脚的电压为五伏左右,但是对比图纸上面应该是在三伏。随后在开机的状态下,将屏幕这边的屏线拔下来,然后测试DISPON脚的电压居然到了17、8伏,怀疑屏线线间漏电。因为是进水机就没多琢磨了。然后订屏线换上电压正常了。DISPON脚出来电压为三伏了。但是还不亮屏。原来说的是亮度控制脚也就是屏接口的25脚有波形,是我自己测量错误,测到的是24脚的COLOR ENGINE脚。不清楚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但是示波器确确实实是打到波形了。经过仔细检查25脚没有波形出来。然后打25脚对地阻抗为零。对比图纸找到一个型号为ANX3110的IC其47脚就是屏背光的亮度控制输出。为了方便测量划开印刷板上的细线,再测量确定该脚对地短路。订上IC后更换打47脚阻抗二极管档600左右。装机上电屏亮。维修结束。

网友:
修的很仔细 背光我一般都是改的

网友:
屏有个控制电压。3。3v 找到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