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进水机 一波三折真所谓心酸维修过程

楼主(2015-04-26):
此机器耗时3天 真所谓心酸的维修路(苦逼的维修员)
机器板号 BA41-01217A

机子拿来的时候进水的地方已经处理过了 上家说CPU供电那一块进水(进水的货
难啃啊!!!)
好吧 ! 既然是进水的 那就先烤烤
拿出万用表对着大家伙我使劲的戳(电感)先戳CPU供电吧(因为上家说CPU那一
快进水)不戳不要紧 一戳乖乖啊 对地短路啊 拆CPU供电芯片 无果 拆上官 无果
无意中看到NEC大电容难倒是她 想到就干 拆掉  不短了
以防万一把能看到的电感都戳一下 没有发现短路

满怀希望的上电 5A  什么情况 刚刚测电感不短啊(看到这里有的大神知道问题
在哪了) 问题在哪  这个问题一般都在PWM上管  怎么快速判断哪个上管(一个
表笔接公共点    就是PWM上管的D极另一个表笔测电感)侧到L1的时候短路 在测
Q548  aon6912 D极到L1短路 拆下6912测试L1阻值正常  再看电路图尼玛这是个
双MOS管 找料板  AON6912没有这个管子  经常逛论坛也看到过大神2个N沟道改
MOS管 我也改一个(因为客户比较急手里也没有) 上图看看  嘿嘿

这一次满怀希望上电 上到0.6-0.8  心里凉了半截(进水机没有这么简单) 测电
压都有了 内存 cpu 电压也有  测试PLTRST# 3.3v  cpu_PWRGD 也有 复位有了不
代表100%前面的正常(这里买个关子)
图纸发现了好东西 有时序图(现在好多图纸都没有时序图啊)既然有时序图那
就按时序图测试  只要测试时序图上面能测到的信号到测了电压正常(没有波波
只要是有电压暂时认为正常) 时序上面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当时就有想加焊NB
和显卡 万幸没有加焊)

本子放哪里 人出去散散心  过一会回来  想想既然是
进过水 是不是哪里断线或者腐蚀了 用放大镜看也没用发现问题(因为之前有腐
蚀的地方 都清理过了)  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把所有的PWM供电芯片的 供电 输出
PG 全部测试一下(漫长的测试中) 当测到U502的时候问题来了 供电 输出正常
测到PG 第6脚POK电压0v  R557二脚都为0V
再看R557 P5.0V_STB脚有点腐蚀 直接飞线到R6(5v) 测试电流 刷刷的上去了(
VRM3_DDR_PWRGD这个信号直接到CPU的 这个电压不正常 CPU就是收到CPUPWRGD和
cpurst他也不工作)

测试电流 刷刷的上去了
接外接正常 上内屏 暗屏(还有问题 脏话..) 暗屏修吧 测试J500脚 测到123没
有电压它是由Q501过来 Q501由Q505控制的 测试Q505 G极没有电压 r516有3.3v
直接拆Q505 在测试G极3.3正常  果断换掉 测试q501 D极还是没有电压没有测S极
19V D极5V左右 换掉Q501正常  测试电流 刷刷的上去了

内屏亮的时候(差点把
我吓尿了 亮线 跟上家沟通亮线原先就有 哎呦!差点吓坏我的小心脏)要是屏在
坏客户就不太想修了 那我们不就是白忙活了

上电测试 有5分钟吧 啪 !! 一下断电了 在上电 大短了  (当时那个心啊!!
!一万个.草.泥.马)  拆机测试因为之前改上下管AON6912 直接测试Q548(6912)
D极到S极短路了 难倒我改的双MOS管不行 又烧了  看来我改的双MOS管不行啊
看论坛也有R428 改的双MOS管 也没有问题啊  不敢再改了 发货吧(顺丰)
第二天到货 装上6912 上机测试 外接OK  内接不行  而且外接亮(要上电15-25
秒) 这不正常啊  在测电感(这是习惯性测试)真让我测出问题L1短路但是待机
正常啊 上电也没有大短啊 好久才亮也不见短路啊(换过6912 换过U502 51117)
放一会在测又不短了 在通电外接好久才亮(SB温度有点高) 断电在测 L1又短了
(看到这里大神也应该知道哪里了) 重点排查装换电路(P1.5V_AUX电路) 测到
Q543 S极短路  拆下测试S极P1.5V短路

P1.5V最终进了南桥  (南桥有问题为什
么外接亮啊)不死心对着P1.5V加电烧鸡大法 SB发烫   换南桥SB

上机OK 测试一天没有问题才让拿走

(问题总结 R428进水机  NEC大电容坏 u502六脚POK断线 Q548(6912)坏 暗屏
Q505 Q501坏   南桥坏 这里有个问题南桥坏怎么外接还亮 是不是南桥坏才把
6912弄坏的或者6912坏把南桥搞坏的 外接亮内接不亮SB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
最后来个全家福

写贴不易啊

网友A:
能不能 申请加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申请加精啊

这个可以有

一个。 + 5 你说的对极了

网友:
进水机是这样 很麻烦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进个水坏这么多东西,楼主够有耐心的

网友B:
真是苦逼的维修啊,仅有的5分都给你

网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看得我都累更何况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申请加精啊

二修的三星 一波三折
维修过程清晰 思路明确
鼓励发帖  可以加精 ……

加油期待楼主再次发帖

网友:
这样修机器才叫技术 级别,像那些三板斧的。呵呵          不过能修好还是很牛逼

网友:
先加分鼓励,然后再说,进水机器也可以说是磨人机器,楼主也真有耐心,三天了啊三天,换了是我,垃圾桶去吧。

网友:
这机器修的  真是让人痛苦万分    加分鼓励下吧

网友:
这机器真是修死人啊,问题太多

网友:
我的5分给你了,真是有耐心

网友:
能修好这样的进水机,不容易,该加分。

网友:
这样也能修出来 佩服啊

网友:
修的真心不容易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我现在有块这个板,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加精华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苦逼的维修啊,仅有的5分都给你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