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拖影维修

楼主(2015-04-26):
联想显示器,先白屏,慢慢的才显示,而且颜色不正,拖影
屏型号:

故障现象:

驱动IC飞线点:

已经飞好的:

逻辑版飞线点(论坛上有人说是飞到VGH测试点上面。28V。实际测试,能显示,但显示3秒左右就白屏,从升压电路上面找了个19V的飞上去OK,已经第7台了):

已经修好的:

我们发帖也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希望你们慷慨一点,,谢了

网友:
F飞19V过去么

网友:
嗯,是19V,,飞28V的不正常

网友:
为什么有这个飞线点存在?难道是原来的断了?

网友:
你看不懂小心被版主看到,扣你分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值得以后维修中借鉴。

网友:
楼主所说的飞线是从哪个点飞到哪个点?也就是到底是哪个部分缺电了,然后要从高压板取电。是罗辑板还是驱动板?

网友:
楼主是怎么确定飞线的。

网友:
怎么懂得是飞到这个点?

网友:
这个是怎么找到那个点的,,。。。

网友:
真深奥,看不懂,

网友:
具体说下什么原理啊?那个点是什么线位上的啊

网友:
VGH电压一般都是23 V左右,你的怎么达到28V了。

网友:
楼主    高手

   这个看起来   貌似 好叼的样子       赞一个

网友A:
就 这个  有 什么   用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 这个  有 什么   用 哦

上面有  好多细线   怎么确定是  哪一个

      具体有什么用   有懂得人没 给我讲下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一个师傅在论坛里面说是VGH电压的问题,飞一个VGH电压到第5个点上面,你飞个19V可以?????????

网友:
看不懂!不过还是给个赞!!!

网友:
大神,牛呀!膜拜下!

网友:
看起来技术好牛,,但没看懂,。

网友:
早上好 。。lz 出来说说个所以然来啊!!!我门都不晓得  您是怎么晓得 飞线都逻辑板的!

网友:
没有看懂啊。。。。!为什么要这样飞线。。。。。。

网友:
这样也行 ,遇到这种就报屏坏修不了了

网友:
佩服 学习到了!!!!!!!

网友:
学习了,咱是不懂屏的电路

网友:
不详细!难到这根线是给模块供电的吗?

网友:
看不清楚,也没看太明白,不过这个办法应该是可行的,因为你修了那么多了,表示赞。

网友:
说的简单,可是我看不懂啊

网友:
看起来技术好牛,,但没看懂,

网友:
感觉好牛的样子啊,真心没修过

网友:
图片不清楚

网友:
这么厉害, 呵呵, 焊工不错

网友:
具体飞哪个线啊  求大神讲明白点

网友:
之前修道个差不多的 没弄好 给放弃了啊

网友: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明,没看懂原理

网友:
大神啊,膜拜,小白不会修屏

网友:
这屏号的,这问题多呀,

网友:
怒了力学习中,希望赶上前辈们

网友:
请教 焊接的问题,TAB 上的圆点,你是用什么工具刮开的吗

网友:
液晶屏维修技术这块还是有点看不懂,不过多看点案例还是好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了解这样做的原理到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