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 求助

楼主(2015-04-26):
GA-M68M-S2 集显 刚开始是上电就触发,更换IO后正常触发,但是跑码50 4C 重启 小喇叭报一长两短,插独立显卡,不过内存 到C1就反复重启。cpu 内存 都换过了。

网友:
查内存主供电、SMB、SPD等工作条件

网友:
单桥的 ,直接干桥。。。

网友:
内存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 I/O 芯片有问题

网友A:
是的 io是料板拆下的 又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io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io是料板拆下的 又换了一个好了

论坛上有说换了三个才好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