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不足

楼主(2015-04-26):
第一次来到贵坛,我的是台式机,主板上的USB供电不足,和前置USB供电不足,怎么维修,只能换主板吗?

网友A:
USB的供电不是由一个三针跳线切换的嘛,一边是5VSB一边是+5V,调换一下看吧

网友:
将跳线跳到+5V试试。

网友:
还有前置的不就是一个六角芯片提供的吗,如果电压不足,直接拆了直连吧

网友:
可以修的    如果是业余的  建议送修吧   电路一个小差错  就会造成大损失的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新手,这个比较简单USB供电的小芯片不良居多,

网友:
这种USB供电小芯片料板上大多的,楼主找一个换了试试。

网友:
得看什么主板 给个型号  有5v-5vsb跳线,用5v,没跳线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供电不是由一个三针跳线切换的嘛,一边是5VSB一边是+5V,调换一下看吧

不知道啊 我知道有个3针可以把后面板的USB打开。关闭。是那个3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新手,这个比较简单USB供电的小芯片不良居多,

谢谢,努力中

网友:
还有看一下是不是电源本身的毛病

网友:
后置板载USB很少供电不足的啊,只有前置通过线连接的USB接口才会供电不足,,,

网友:
跳线不行就修主板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电路,自然就会有办法了

网友:
你测量是多少了吗?说是USB供电不足?

网友C:
先判断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问题,从电源接口5V直接连个保险飞到USB供电脚去。不过在飞之前请确保你的USB供电脚无短路现象。

网友:
有个专门给usb供电的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问题,从电源接口5V直接连个保险飞到USB供电脚去。不过在飞之前请确保你的USB供 ...

这是个事,往往usb短路害死人

网友:
前置USB供电不足?

网友:
保险必须要加的,烧了 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