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开不了机

楼主(2015-04-26):
ACER E1-472G开不了机,板号是EA40-HW MB     12243-2     48.4YP07.021     0.01--0.42--0.57--0.54--0.40就停在这里不动了,BIOS刷了几个了,显卡也换过了都 不行,最后边CPU都 加焊了还是一样,,,这板就一个CPU一个显卡,CPU是板载 的,,求助啊.....

网友:
大件和一些易出问题的地方都排查了

建议重点测下 基本供电和CPU工作条件等

网友:
客户有没同你说,具体怎么坏的,动不动就BGA是不科学的

网友:
这里有图,,,

EA40-HW ULV 12243-1图纸.zip

网友:
楼上有图纸  先看看

网友(2016-12-20):
先查图纸再说吧

网友:
查时序来吧,有时候不能上去就干

网友:
上来动BIOS无所谓。。干嘛上来就换显卡了?CPU都加焊。。。很可能会复杂了。

网友:
CPU植珠试一下这个机子一般CPU多

网友:
档内存,按照时序慢慢修,

网友:
acer的cmos小电池也参与上电哦,排除下

网友:
   求 大神解决啊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在0.5不动  有时又能亮 但是几率很小    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在0.5左右跳

网友(2017-01-20):
我的板子和楼主的故障差不多,我最开始是花屏,然后把显卡重植了之后,就触发掉电重启,然后刷了论坛里下载的BIOS,不重启但是不亮了,电流变化和楼主所述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