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2G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4-26):
     有时可以开机进到系统 有时开机掉电 有高手修过的吗 北桥加焊过 散热铜片也加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先确定是温度还是电路引起的,要说清楚,掉电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修,还有掉电是哪个信号还是供电先调,像你这样还是有点小白哦

网友:
估计不是散热问题

怀疑有供电不稳定

网友:
掉电的好像不好搞

网友:
我跟你说,换个好些的电源试试先。

网友:
看看3,5v供电

网友:
这个机子有没有大电容呢                如果没有可能是某路供电的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刷下BIOS侃侃

网友:
感谢支招 还是散热的问题 CPU 的温度高 进系统掉电  加了3个不等的铜片。。。最终温度统一在50度的样子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温控线路,也有可能是某组供电不良可滤波不良引起。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的大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