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散热不好,温度一高就关机,怎么修理?

楼主(2015-04-26):
我碰见一个问题:显卡散热不好,温度一高就关机,怎么修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怎么办啊?请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
用风枪吹吹,我遇到过

网友:
淘宝有买的那种优质硅脂,加上去效果很好

网友:
换好硅脂,风扇改常转,还高就没招了

网友:
好多机器要说BIOS

网友:
把温控拆了,再改常转

网友:
散热器换了吗

网友:
           要看是不是散热器和风扇的问题    在去考虑主板

网友:
导热铜管  检查一下  联想E40  喜欢坏这个

网友:
加个抽风的散热器试试

网友:
散热铜管有没有坏

网友:
换硅胶,注意滤波电容也会引起的发热,今早我刚弄了个cpu的滤波

网友:
显卡 本身坏掉了  液温度高

网友:
机器型号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