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要按几下才能开机

楼主(2015-04-26):
海尔T6-C要按几下才能开机,有时候开机还暗屏,刷了BIOS后还是一样,EC也换了,按一下上到0.02又掉到0.002连续按几下电流才上得去,开关是没问题的,有时候暗屏,有时候正常,真怕修这种机子,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求大神给点思路   啊

网友:
为杀都不恢复我呢

网友:
海尔的垃圾板太垃圾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掉电。上到1.1A一下就掉了。

网友:
帮不了你啊

网友:
这个故障真的帮不上你 故障不是一直坏的那种

网友:
直接点下EC触发电看下怎么样

网友:
先测下开机键电压吧

网友:
开机电路还是有问题,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