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密码输入次数过多。显示iphone已停用,解决方法

楼主(2015-04-26):
下面是教程(我有实践过的哦):
1确定电脑有联网(网速越快越好)关闭所有杀毒软件的保护
2确定你的电脑装好iTunes,
3数据线在电脑屁股插好(先别插手机
4手机关机(电量保持百分之70)
5按主Home键(下方中间那个圆键)
6插上数据线等待手机显示iTune和USB连接的图,松开HONME键,让电脑自动安装好驱动
7打开iTune,提示你的手机处恢复模式,点击恢复,联网检查更新,下载软件(网速慢,要等好几个钟,中途别断开且不要断开数据线,中途电话会自动断开,别理它,等下好软件并处理好文件
8断开数据线,关机按住HOME键插入数据线等出现连接图松键,iTune提示你的手机处恢复模式,点击恢复,等待完成。大功告成!

网友:
楼主  如果有ID呢

网友:
这个最好用屏幕解锁仪器吧

网友:
用个助手也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保存数据刷机会不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