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4 电源B+ 对地阻值多少?

楼主(2015-04-26):
iphone4 电源B+ 对地阻值多少?
我用万用表 蜂鸣档测量,红笔正 黑笔对地 阻值是 1380左右
反过来 黑笔正 红笔负 阻值就是240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
测得一块正常的板 测正反 都是 160左右
请大师给点意见 为什么?
iPhone

网友:
只要不短路就可以上电测试,检查!追纠阻值异同不行的。

网友:
上电检测 看电流 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