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U了,求图啊。。。。

楼主(2015-04-26):
求MS-7673 REV1.0的电位图和电位图,求大神们上传一份啊,烧3颗U了。同时UT257有木有可替代的芯片呢。。。

网友:
烧了u了还敢上第二颗啊??

网友:
烧U??第一次听说,什么情况下会烧U

网友:
把管理芯片连MOS场管全换了,还有上、下管G极到芯片控制脚的线路查一查。

网友:
我也少了一个三代的I3心痛死了,找不到保修卡,,不保修,崩溃了

网友:
先上假负载,测CPU供电和VTT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么严重,是不是CPU电路短路了?

网友:
你先确保下CPU_VTT是否正常,那边有问题烧CPU的比较多.
你这片主板维修还是要从基础开始查,要多耐心点。最好内存供电,桥供电那些全部测量一遍。
如果有假负载最好了,可以通着电测试着故障最好。烧掉的CPU没有一个可以用来当假负载的吗?完全烧短路了?

网友:
注意下外观,有可能CPU供电芯片那边撞掉料了,这种问题烧CPU的比较多,INTEL的CPU一般不是人为故障(如CPU针脚短路,撞掉料等)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
刚学会还是老实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