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个逗比干的

楼主(2015-04-26):
华硕A42J,版号k42jc-2.2,上电自动触发,电流0.8A,拆掉桥一看,直接宣布死亡

网友A:
都这样儿了  还求助???想起死回生???

网友:
右上角掉点了!?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是右上角有掉点吧

网友:
摔得机器吧

网友:
看不清楚,是掉点吗

网友:
掉点了啊。空点就没有关系

网友:
估计温度没有达到溶点,或者温度不均匀,对还有可能是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不是很清楚,是右上角有掉点吧

是掉了超多

网友:
肯定是温度不均匀,拿一边的 时候另一半温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
看不清怎么回事

网友:
掉点不多,可以飞现线干上去,。

网友:
掉点了,飞线能搞吗?

网友:
好多都是空点,生意不好的话就补补。

网友:
桥接手有动过吗。  没动过估计是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儿了  还求助???想起死回生???

判死刑了,修不了了,掉了100多个点,有线路的40多个

网友:
我怎么一个也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死刑了,修不了了,掉了100多个点,有线路的40多个

这你不又多了一块料板了

网友:
像素真差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