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说 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

楼主(2015-04-26):
今天来了一个同方的K42A 版号LA-4241P,有待机 不触发,拆机 测量开关处有18,多电压 (jp62  2脚)按开关用表量有被拉低,继续查找ON/OFFBTN# 到了这里,测量R533两端有3.3v,Q21的一脚有18,多电压,2脚没有电压,继续追查51_ON#,到了这里 测量 个点电压都正常,追查ON/OFF#到EC 32脚,测量EC工作电压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的变化,按开关 用表可以测量到PQ21的一脚有电压被拉低的情况,再测量二脚没有变化EC_ON也是EC发出来的,应该用作反馈吧,正常他的二脚为高电平,是PQ21导通,形成反馈,这么看来E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就想换一个,我有看看图纸 里是连接bios芯片的,其实我很想换EC  师傅说,“EC芯片是可能性大 但是和换EC相比刷bios是比较简,而且bios也有可能导致他不发出EC_ON啊,要有明确的思路,这样才能效率高,才能更快的解决问题”。本人小小白,思路连贯不上,不清晰,第一次发帖 ,请给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看了前两行大字后   再往后一拉  就看到了两张图片  还在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拉回去仔细一看  还是几行很很很很很很很小的字  楼主想闹哪样儿  从新编缉下吧  把字弄大点

网友:
你师傅说的很对!字怎么越来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前两行大字后   再往后一拉  就看到了两张图片  还在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拉回去仔细一看  还是几行很 ...

恩  这是第一次 发 字很小,下次弄个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这是第一次 发 字很小,下次弄个大的

好吧  我帮你编缉好了     以后要弄大点哈

网友C:
楼主你搞个无头贴 最后呢  结果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师傅说的对及了

网友:
看了一半,推测是刷BIOS好了~~没换EC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这样才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搞个无头贴 最后呢  结果呢

最后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不错的帖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网友:
这个不简单吧!

网友D:
关键是有好多师傅是软件弱

网友:
学习啊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你师傅说的对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有好多师傅是软件弱

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网友:
时间紧,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