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短路、无待机维修--有图有真相--新手入门教学好教材

楼主(2015-04-26):
前言:本来是没有想着发这个帖子的,看了黄老师的帖子,很受鼓励和启发。黄老师说论坛没有定义说维修高手”“大神”就不能发简单的帖子,也没有说非要发那种很难很棘手的帖子。恰恰相反是简单的帖子正是论坛所需要的好帖子,大神、高手也是人,都是从一个个小小白开始做起来的,刚做的时候恰恰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理不出来思路,又没有人指导,等自己琢磨透彻,成为高手大神的时候,再反过来感觉之前的问题很幼稚,再发这样的帖子恐人耻笑,所以不发简单帖,小小白又看不懂大神们高深富有技术性的帖子。虽然吾辈不是什么大神,也不是高手,但是也是从小小白成长起来的,以后会多发“简单帖”“幼稚帖”,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文章注重过程,直接看结果的或者喜欢猜结果的童鞋们请绕道!喜喷的请绕道!!
型号: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芯片组:BGA的CPU AMD 450G独显 216-0774207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正宗兰州牛肉拉面请君品尝。
故障现象:大面积进水
维修过程:
1.  1.从外地发过来一块主板,裸板,板号LA-6755P,下载图纸查看是G475,正反两面均有进水,客户并未做清理,对于不做清理的板子来说,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起码知道进水的位置了,维修的重点也就放在了这个地方,尤其像这个板子,又没有点位图,只有图纸,如果牵扯到信号的问题,维修成功的几率将大打折扣,但是你记住了进水的地方,那就可以把进水的地方的电容啊电阻啊之类的元件不管它是起什么作用的,你都可以进行元件好坏测试,如果发现坏的就换掉,说不准就好了。 正面进水,反面也进水了。不过进水不多。
2.   2.对于这种主板来说,进水的机器拿到手后,仔细的记住进水的位置,然后就是清洗。仔细清理,不要用刷子弄上橡胶水就使劲的刷,也许还连个脚,让你一刷子刷飞了,不知道这个焊点到底有没有元件或者是什么元件。
3.   3.清理完毕后,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打对地阻值,当然只是粗略的打下大电感的阻值就可以了。经测试阻值无异常。接着就可以直接上维修电源了(再有短路也上电源查看,不然没有方向)。插维修电源,待机电流0.14A。对于这种看起来大于正常待机的电流,有2个方向,一个是短路,一个是自动上电,有二级电压提前已经发出了。二级电压提前发出的案例,我在另外一个帖子上已经发过,可以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598-1-1.html。经测试PL401和PL402均无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3v 5v 的电感断开,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断开PL401和PL402后(当然也可以断开节点更方便)电流还是0.14A的电流。摸了下待机芯片TPS51125A发烫,发烫的不一定坏,但是现在范围就在待机电路这里,所以直接换掉一个,不成了再说是吧(反正这待机芯片不贵),摘掉芯片发现9脚焊盘已经断了,重新补线,换一个上去还是0.14A短路,不死心再换一个上去,待机电流变成0.05A,这待机芯片也有损坏的啊。短路就此排除。不过感觉还是有点高。
4.   4.测试PL401和PL402电感还是没有待机3V 5V电压。 待机芯片图纸显示是8205E,实际采用51125A,他们是通用可以代换的。今天不说难的,就说最简单也是遇到的最多的解决待机的办法。待机芯片测试的主要脚位有:VIN主供电,EN开启线性电压信号,REF基准电压信号,VREG3和VREG5为3V  5V线性电压,ENTRIP1和ENTRIP2开启PWM电路控制信号,BOOT1和BOOT2自举升压电路是为PWM电路的G极提供动力的来源。电压电流检测、频率设定等今天不说。16脚VIN的19V电压正常,13脚EN信号测试为0V,看来开启线性就出了问题。 13脚EN是由 公共点电压B+经499K和100K电阻分压为1/6的B+电压。测试公共点电压正常19V,PR412的1端有些发黑而且腐蚀已经断线了,然后就是料板上找499K的电阻(大家是不是觉得料板找个差不多阻值的电阻挺麻烦的,有没有好的办法介绍下)然后连线。然后再测试13脚EN电压已经有3.4V电压了。测试REF电压2V正常了,测试8脚和17脚的VREG3和VREG5线性电压为3V和5V也正常了。继续检测开启ENTIRP1和ENTIRP2,这个开启内部芯片定义通过大电阻接地 即可开启PWM电压。我维修过的,测试这个脚位有一点几付正常的,也有9V正常的,维修的方法就是我让它接地就行了,不管它电压。 要想让这2个脚通过大电阻接地,必须让PQ405A截止,如果导通那就直接接地了。我的方法是,我直接去掉PQ405看能够出待机3V 5V不。不用去测试前面的电路的各种信号。去掉后还是没有出3V和5V,紧接这就是测试BOOT脚的自举电压,测试3V自举升压正常,5V自举升压不正常,测试PR408的零欧姆电阻,已经无穷大,于是导线一根直接连接。再上电待机电流0.02A,测试3V和5V已经正常了。补上PQ405,装上内存,打了下内存的波形已经有了,准备抓EDID波形,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没有开关,屏线接口和开关正好背面,所以就没有抓(没有抓还有个原因是最近修个三星的进水机器,内存波形,EDID波形都正常了,就是不亮机,屏线挨个测试了,屏幕也换了,就是不显示,当然已经解决了)。正好又有个进水的G460拆开呢,查看了下G460和G475的LVDS接口定义是一样的,于是直接用G460的屏幕和屏幕和屏线上机试机。
5. 维修动作:更换待机芯片TPS51125,补分压电阻PR412,用导线代替PR408这个零欧姆电阻。 看贴看累了,就抖动小手加点分吧。来兰州请你吃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网友A:
楼主发贴的排版看着就舒服    稍后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贴的排版看着就舒服    稍后加分

版主,每次发贴,你基本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就给我回复,真的很受鼓励,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每次发贴,你基本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就给我回复,真的很受鼓励,谢谢你。

呵呵  客气了    鼓励发贴   回复一下是应该的   发贴不易  需要支持的

网友:
版面整洁,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C:
我也来加加分~晚上上来看看帖子是很愉快的事情,发帖不易~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版面设计清晰

网友:
楼主不且技术好,还好客!

网友D:
楼主强大。
留几个有图纸的料板,方便找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小原件。

网友: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过程却是很复杂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打3v  5v作对比也能插到这个自举有问题

网友:
论坛就需要这样思路清晰的帖子,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来加加分~晚上上来看看帖子是很愉快的事情,发帖不易~

和你一样,我也有晚上阅读帖子的习惯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的很详细,望楼主多多发帖,学习了

网友:
对于51125、有好多芯片通用,但18脚有的是开启,有的是空脚,很难搞

网友:
新人学习好难啊,好羡慕基地的大神们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很易懂 正是我想知道的 多谢楼主

网友:
看着很排版很清晰,所以也就一看就懂了,楼主会表达

网友E:
不赞同楼主用导线代替0欧姆电阻。这电阻料板很多,最好能换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我也有晚上阅读帖子的习惯

是啊,这个论坛感觉很干净啊,我也有阅读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赞同楼主用导线代替0欧姆电阻。这电阻料板很多,最好能换一个上去

你说的很对,测试的时候用的导线,交给客户的时候已经改了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

网友:
功底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叼 楼主  哎。。差距大。。我还是小白白

网友:
good post to learn beginner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大。
留几个有图纸的料板,方便找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小原件。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小白们应该很热爱楼主

网友:
楼主,给我们小白很好的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进水机器很难修的, 楼主修的也细心

网友:
用导线试试  装机的时候再换成0欧电阻

网友:
我有的时候直接忘了   楼主心很细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清楚,让我们这些小白看的很轻松,顶     希望楼主多发帖

网友:
思路清晰。。导线代替0欧好像没有电阻好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