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不一定都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机器是我卖给客户的,二手机器,HP  8460P,已经过保,拿来我开机检测 ,发现花屏,还闪,右边看不清楚,心想坏了,有可能是屏的问题,这才刚用三个月让客户花钱,不太好吧,于是关机发现,只要退出桌面就正常,开机也是正常,重启走到桌面还是一样花屏,客户说加过内存,难道不兼容,直接取下来一条,还是一样,先简单再复杂吧,先装系统试一下吧,结果显示正常了,最后怀疑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结果还要等待时间来证明,今天拿走了,我也希望不要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期待故障完全解决了,不要再回来

网友:
楼主进安全看下啊

网友B:
进系统的时候不就看得出来嘛。还有BIOS里面。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xi希望是啊

网友C:
系统引起的花屏?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这是驱动问题吧  进系统才花屏   也有BIOS问题的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软件引起的问题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显卡驱动不兼容会导致系统下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驱动不兼容会导致系统下花屏

是的,遇到好几台了,今天有台HP  8460P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故障完全解决了,不要再回来

今天又回来了,又换了个系统雨林木风的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下肯定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的时候不就看得出来嘛。还有BIOS里面。

只要重启就花屏,就走到桌面就花,不到桌面就没有问题,好奇怪

网友:
不好讲,今天换了个系统用了好久都没有问题,走到家就出现过一次屏抖了一下,可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引起的花屏?

是的,就怕是屏本身的质量问题,才卖出去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因为还在保,就没有拆机,更没有刷BIOS,不过最后是换系统好的,就怕用一段时间再这样,难道病毒也会这样

网友F:
不进系统不会花很明显是软件上问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进系统不会花很明显是软件上问题嘛。

换个系统用了几天,昨天又拿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又装了个系统又好了,希望以后不要再来了

网友:
屏线拿洗板水也刷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