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华硕B85M-G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进入BLOS选择硬盘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5-04-26):
各位大神,小白求指点。我的台式电脑是华硕B85M-G主板,但是每次开机都要提示按F1进入BLOS页面,然后再用鼠标点击一下硬盘才能启动进入桌面。求高手指点或者给一个BOLS详细的设置,我估计是BLOS设置错误造成的,还希望高人指点!先谢谢了。

        我的百度云盘里有我当前的设置的BLOS截图,各位大神麻烦看看小白是不是那一步错了,跪求了!

          地址:http://pan.baidu.com/s/1bn0JoVt

网友A:
在BIOS界面的最后一项  有个L开头的   点一下  再保存退出试试  如果不行 就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界面的最后一项  有个L开头的   点一下  再保存退出试试  如果不行 就不是BIOS的事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显示屏上有什么提示,内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上有什么提示,内容是什么

我上图了,麻烦您看看是不是BL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