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下载的比BIOS芯片容量大

楼主(2015-04-27):
官网BIOS文件下载的比BIOS芯片容量大,怎么回事?

网友A:
官网的BIOS是不是要提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BIOS是不是要提取啊

不会搞,不搞了,主板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搞,不搞了,主板废了。

额  怎么就废了呢

网友B:
拆bios时不小心把主板的BIOS焊点搞掉了,电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bios时不小心把主板的BIOS焊点搞掉了,电路断线了。

焊点掉了  就飞线呗  不至于废吧

网友:
焊点掉了  就飞线呗  不至于废吧

网友(2017-08-01):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办 有人能解释这个问题么

网友(2017-09-29):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华硕B75M的板子,烦死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技嘉的B85M-D3V,官网下载有8M,刷的时候提示文件过大,不会搞

网友:
这个就尴尬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技嘉的B85M-D3V,官网下载有8M,刷的时候提示文件过大,不会搞

把文件头去掉就行,如果用的是809f的话编程器软件会自动处理(最新版本)

网友(2019-05-13):
809f的话编程器软件会自动处理(最新版本)……。这么智能呀。看来得买个这样型号的。以前都是普通编程器。

网友(2020-03-18):
回帖是美德

网友D(2021-02-28):
要看一下你下的BIOS文件比芯片容量大多少,换成16进制删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一下你下的BIOS文件比芯片容量大多少,换成16进制删掉就行了

说白了就是大2KB就删800以前的,大4KB就删1000以前的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D:
要看一下你下的BIOS文件比芯片容量大多少,换成16进制删掉就行了

大佬,能否加QQ请教一下?我QQ2493907166,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