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进蟑螂烧电源!

楼主(2015-04-27):
电源板短路!烧坏芯片!没有图纸就自己用万能表点电路后一点点画出来的!通过自画电路图与板卡故障点分析后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更换芯片后!电源修好

网友:
看不出来 啊

网友:
LD7552BPS的机子,直接秒杀啊。网上PDF多的是。

网友:
进虫子损坏电源是常有的事,我自己的电磁炉就进这种东西坏了两次,都是抔的IGBT,电脑的电脑进了壁虎坏过一次。

网友:
这是想说明什么?不懂

网友:
好歹拍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牛呀,理论扎实,是基地出来的吗

网友:
最近修到很多非常非常脏的显示器里面都是蟑螂,,臭的要命,非常恶心,一般这种机器大小问题都直接报换版70  同行   150客户

网友:
碰到LD7552批次问题要改电阻才能用

网友:
联想机器的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