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进入系统蓝屏维修

楼主(2015-04-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471A笔记本,说是蓝屏重启,要求重装系统。于是插入U盘引导进入winpe,diskgen分区工具格式化C盘,并重建了硬盘引导记录。ghost了一个雨林木风的win7 64位系统,重启,系统解压都正常,等系统安装完成后再重启到windows徽标的时候就蓝屏了,蓝屏最后一行显示atikmpag.sys出错,以为是ghost的系统带的显卡驱动不兼容,于是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将ATI显卡驱动卸载后再进win7系统,到联想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装上去后照样蓝屏。到此时一直都还以为是显卡驱动不正常,客户在旁边就说他这电脑以前可以一键自动恢复到win7正版系统的,要不恢复一下试试。好在我装系统的时候没有把联想备份分区给删除掉,就听客户的建议按了一键恢复,等待了二十几分钟,系统总算是恢复完了,满以为这下应该可以了,激动的等待windows启动,当启动到windows徽标时,卡在那里不动了。客户见还是这样,问我什么问题,我就跟客户说主板坏了,要修主板,谈好价格,客户留下本本就走了。
  等客户走后,三下五除二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先看主板号:QIQY2 LA-6884P。于是就到论坛里面搜索,有人说是U11不良引起的,于是我就在主板上找呀找,翻来覆去,上上下下找了很久,总算在主析的屏线接口这一面,靠近风扇孔边上找到了它,型号为8400BGM,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同样的管子换上,满心欢喜的接上屏线,挂接好硬盘,开机,进到windows徽标时照样卡壳。
  不能这样修了,老老实实的下载了一份图纸,找到U11,查图U11是一个1.5V电压转换的,输出1.5V给显卡供电,实测MOS管5、6、7、8脚有1.5V电压输入,4脚G级无电压,1、2、3脚无电压输出。 看图分析,要想U11输出1.5VGS, MOS管的4脚必需要为高电平,而要为高电平的话,必需要Q74场管截止,+VSB才能通过R344,R345加到MOS管的G级。而要使Q74场管截止,Q74的G极就必需为低电平,看图说明PE-GPIO1#和PX_MODE#只有都为低电平的时候才会使Q74截止,而实测Q74的G极有2.6V电压,这就说明PE-GPIO1#和PX_MODE#至少有一路不正常。追查PE_GPIO1#的来源,看图 要想PE_GPIO1#正常输出,只有PE_GPIO1为高电平,使Q121导通。实测Q121的G极为高电平2.6V,D极为低电平0V,PE_GPIO1#正常输出。说明这一路信号正常。再追查PX_MODE#的来源,再 看图,要想PX_MODE#正常输出,只有PX_MODE为高电平使Q87导通,实测得Q87的G极为高电平3V,D极也为高电平3.6V,D极电压明显不正常,说明Q87已经损坏。在料板找了一个K72场管更换后再测D极电压为低电平,PX_MODE#正常输出。这时测量U11的1、2、3脚也输出了1.5VGS。
  再接上屏,挂上硬盘,开机,windows徽标那里晃了几下就正常通过了,终于看到了win7的桌面。

网友:
好帖子,图文并茂,思路清析。

网友:
看来是通病

网友:
假如把5678脚和123直接短路是不是可以正常用呢。

网友:
写的很详细,这机器都修了很多了,打不上独显驱动都是U11坏

网友:
思路不错,有理有据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一步一步的查下去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顶!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兄弟,论坛一大把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A:
客户在的时候是不好上论坛搜索   把客户打发走才是维修第一步  呵呵

网友:
有滑代码呀,是0X0000000116吗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问题,这简直是送钱啊

网友:
一般是u11坏的多

网友:
显卡驱动装不上,与显卡供电有关,,。

网友:
看来论坛里面还是有这机器的相同故障  有时需要没事多往论坛里面逛逛的

网友B:
卡windows为什么会追查到这几个信号。。。

网友:
论坛真是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在的时候是不好上论坛搜索   把客户打发走才是维修第一步  呵呵

呵呵,我现在都快养成习惯,每次碰见故障先到论坛搜索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现在都快养成习惯,每次碰见故障先到论坛搜索一番

这是个好习惯    上论坛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不会修  只是想节省时间不是  客户不理解也是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windows为什么会追查到这几个信号。。。

很明显,说了是加载不了显卡驱动引起的卡Windows标   所以要去查显卡部分 然后再查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贴子写的不错,想请教下高手们,如果没有Q87的管子,直接把DS连接起来行吗?

网友:
感觉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   真是好东西   谢谢

网友:
思路不错,有理有据

网友:
一般U11坏的多,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现在都快养成习惯,每次碰见故障先到论坛搜索一番

平时不忙的时候上论坛,顺带整理一下,收藏一下,或者保存一下,最好记在脑袋瓜里,该用到时就会很快找出思路,不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和好 我们修本子的就是这样啊 很是不能被客户理解 也许是现在的人性变了啊

网友:
此处分析的 好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顶

网友:
这里面可以学到好多知识啊,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威武,这种毛病好坑

网友:
熬夜发帖,精神可嘉,注意身体啊,尽量早睡早起啊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
这是 确实 是通病了

网友:
U11坏的还真多呀

网友:
楼坠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2018-09-23):
学习,这是通病的 ,刚刚遇到也是这种问题,修好了,楼主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