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 刷bios 黑屏求救

楼主(2015-04-27):
今天看到提示有个bios升级,直接就下载了,然后升级完成了,提示重启,电脑自动重启。重启完后,开机就一直停留在thinkpad的logo画面处不动。强行关机都关不掉,拔掉电源卸掉电池才关机。再次开机,就所有的等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屏幕一直是黑屏,风扇有工作,usb有供电。用u盘盲刷也没有成功,不知道按的组合键(FN+ESC)是否正确。bios升级的版本是由1.34升级到1.45的。不知道有救没有?难道主板挂了

1.45官方bios

网友A:
BIOS有问题吧,刷回去吧。

网友:
送到专业搞维修的那里吧,要拆机刷BIOS了

网友:
刷完重起后开机时你应该按DEL键进BIOS选择下恢复出厂设置。 你现在如果无法进BIOS的话只有通过编程器刷BIOS了,主板没问题,只是程序刷下就好了

网友:
郁闷,这里很偏僻,找不到维修的地方。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种情况要拆主板用编缉器刷BIOS了    新的不是就好  不要动不动就更新这个 更新那个的  这个不是做维修的 你以经解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问题吧,刷回去吧。

刷BIOS之前要备份,建议刷回去

网友:
用编程器 刷回去

网友:
在刷回去不

网友:
BIOS有问题吧,重新刷吧

网友:
现在的系统真吭   看来你被坑了   送到维修店 刷BIOS

网友:
拔掉cmos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