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系那个问问dell1440 偶尔蓝屏,,能砸确定是显卡问 ...
小白系那个问问dell1440 偶尔蓝屏,,能砸确定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5-04-27):
小白系那个问问dell1440 偶尔蓝屏,,能砸确定是显卡问题,怎么才准确确定是显卡问题呢
显卡

网友:
就是偶尔蓝屏的问题,系统,内存都确定过了,,,还是不能判断蓝屏时那里问题

网友:
硬盘坏道先扫一下

网友:
直接搞显卡 实在不行就换

网友A:
先刷bios看下呀

网友:
蓝屏的时候 看下代码0x000000???

网友:
把板子拆下来,所有能换的包括U都换着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