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 K50系列主板互换解决方案

楼主(2015-04-27):
华硕的K40和K50系列分别对应14寸和15寸机型。实际主板是一样的,但两个系列不能互换。换完键盘会乱码。主要原因是两个系列的键盘编码不一样导致。这里以K40ab K50ab和K40in k50in为例。k40ab和k50ab是amd系列,如果14寸换15寸,只要刷成k50ab的bios即可,反之亦然。但k40in和k50in刷bios没有用,因为这两个板的bios也是一样的,刷了也是乱码。这两个型号互换,只需要改动板上pcb_id这个信号的电平位置,键盘就能正确识别。

网友:
无边大神果然是法力无边 说的对级了  上次我 修个32的液晶电视也是这样  给雷打坏的换板后花屏 跟买家沟通后  对方告诉我更换BIOS和24C08后就OK了  换板也得要技术 要不换了也是枉然

网友:
感觉 高端 大气 上档次了

网友:
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
怎么改发上来看看 啊 无边大师

网友(2016-05-28):
我也换过 键盘乱滴 后面吧主板bios互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