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利利普SDS7102示波器设置

楼主(2015-04-27):
在修联想Y460瞬间掉电时,要用到双通道的CH1和CH2同时测试两个信号对比,看是哪个信号先掉,但是不会设置怎么让两个通道同时触发,里面只看到有交替触发,先定后,不是只能看到CH1的波形,就是只以看到CH2波形,不能两上同时显示,有没有用过这个型号的,给指点一下,还有就是让两个通道同时触发时能选择单次触发吗?
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掉电要用下降沿观查掉电

网友B:
调整一下时基,掉电有先后,所以触发也有先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要用下降沿观查掉电

就是用的下降沿,主要是只能显示一个通道的波形,两个波形不能比较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时基,掉电有先后,所以触发也有先后。

掉电的可以用交替触发来看波形是吧,掉电特别快,好像选的两个信号时间差距大,这样调整时基也能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的可以用交替触发来看波形是吧,掉电特别快,好像选的两个信号时间差距大,这样调整时基也能看出来吗

用普通触发

网友:
用单触,再按一下黄色CH2按键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