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HPQ21C不触发,待机正常

楼主(2015-04-27):
昨天客人拿来此机说开不了机,一翻试机后,报价留机,先上论坛看看,此机图纸也没有,有两例说加焊MCP67桥和CPU座,我这个触发都没有啊,加焊有用吗,心都凉了,把板拆下来了,放电,开机还是没反应,电流也不变,有待机的,打电感阻值都正常的,3V,5V也有,没示波器不知波型好不好,查EC,桥的晶振也正常,这时想到换个CPU试试,找了一个M360的能装上去,点开机,跑电流了,顿时有希望了,查了一下此CPU TK57,是638的,我好想有这个假负载,马上找出装上,通电主板灯亮了,不过跑到0.4几A就掉电了,上网查此CPU,不贵啊,顺便板此板的价格也查了,明天再订货,坐下来后想会不会是原来的CPU接触不好呢,不管了酒精出马清洗CPU和底座,顺便,上焊台加焊了桥和底座30分钟后,通电跑1.多的电流了,看到这,高兴了,今天回来接屏亮机了,冷机没问题,就装好烤机了,修这机就是桥和CPU座问题了

hp q21c amd_tk57.zip

1M bios

网友:
下次可以用得到

网友:
是的,这种机桥易脱焊,以前这机维修量可大了。

网友:
hp  amd很多事 CPU或者CPU坐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值得学习啊   高手高手

网友:
又学习了,之前就接过一台这样问题的机子。后面没办法了 就换了板。等等把换下来的板试下。感谢LZ

网友:
3合1的桥,不触发也可以加焊的

网友:
这个桥问题一大堆

网友:
AMD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叼 楼主  哎。。差距大。。我还是小白白

网友:
什么是烤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叼 楼主  哎。。差距大。。我还是小白白

不行到迅维基地学习一下就不是小白了

网友:
欢迎到迅维基地

网友:
到底是CPU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
这amd的座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 这么容易坏?

网友:
CPU坏了不触发?

网友:
CPU座有问题会影响触发吗?没看懂

网友:
这种板子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有分给你了,先收藏的

网友B:
好技术,没说清楚你怎么知道换CPU芯片的,CPU芯片坏了你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技术,没说清楚你怎么知道换CPU芯片的,CPU芯片坏了你怎么测

用CPU假负载试机时发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