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机主板M3A760M 不跑码

楼主(2015-04-27):
同行送来块联想原装机主板  说不开机
修板师傅休息  店里没啥事 拿过来研究研究
接诊断卡   开机 诊断卡显示  --  --  --  --不跑码,
复位灯不亮   刷了下BIOS  还是原故障
由于是主板小白  求师傅教导主板不跑码维修思路

网友A:
主板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B:
主板不跑码,试过加焊桥么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测各电压,CPU复位,CPUPG,测各大总线的,加焊桥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不?

网友:
前几天还修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换的是CPU供电芯片  ISL6323B好的。。

网友C:
不跑码,查供电复位是否正常,在用打值卡打个数据线对地值,判断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各电压正常吗?

下了个图纸,测了电压 复位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跑码,试过加焊桥么

客户说如果是桥坏了就不修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查供电复位是否正常,在用打值卡打个数据线对地值,判断桥是否有问题

打值卡测量  阻值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