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器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4-27):
老汉向坛里的年轻人请教了,老汉我上手电脑也有近20年了,算老鸟了吧?但现在有一问题一直很烦,原先是用IE游览器的,越用越慢,装了360后开始还用的较好,但现在360一次一次更新后也觉得不爽,也慢,发现老是记得我访问过啥,针对我喜欢的推荐,自己设定过,没用,设定高了就打开更加慢,图片也看不见了,烦透了,老汉心也急,打开网页反应慢就受不了,也不想让他们记住我的痕迹,问问大家是用啥游览器的?帮老汉推荐一个,1:打开网页较快,2:能翻翻墙的(这个你懂的)3:不要有痕迹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浏览器现在主要有4个核心,IE浏览器核心,火狐浏览器核心,谷歌浏览器核心,Opera浏览器核心。其他浏览器都是这4种核心加减变化而来,IE核心浏览器系统自带,使用广,写病毒一般都针对IE,所以IE核心浏览器易受攻击,被劫持,变慢,异常等就不奇怪了。火狐核心浏览器浏览速度快,插件多可针对不同需求安装插件(如去广告插件),谷歌核心浏览器浏览速度是最快的,谷歌商店也有各种插件的,那Opera浏览器12.0以前的版本是可以定制,就是自己可以改来改去,定制自己使用顺手的浏览器,喜欢折腾的最爱,以后版本就不行了。翻墙什么的不好讨论,就此打住。

网友(2016-09-07):
我感觉360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