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B移动硬盘再次求助!!!

楼主(2015-04-27):
wd 1TB移动硬盘原生usb3.0怎么转成sata接口?板号是2060-771961-001,想问一下,拆电容改SATA具体方法,最好有图,请教!把地址发给我,十分感谢!
硬盘

网友:
你好,我和你问题一模一样,移动硬盘也一样。据说可以有WD板子代替,我买了一个,没成功,还在想办法。

网友:
你说的改线路难度相当大,据说都不用了,换板子容易些,你可百度搜一下,有对应的sata板子,需要把ROM换过去

网友:
如果换板,数据估计就做不出来了,usb接口里面有加密点。

网友:
wd 1TB移动硬盘原生usb3.0不是情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