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数500G的硬盘的怪事一桩

楼主(2015-04-27):
   接手一台主机,客户反映重启,经检查,就像客户所说的一样,重启,但一会可以正常地进入到系统。打算重装过系统,但进入不了PE,于是将硬盘拆下来,放到另一台机去装,用DISGUES检查,提示逻辑分区参数溢出,经客户同意,帮他重新分区,装系统。怪事来了,这个硬盘在另一台机分区,装系统全部正常,但一放到客户机去装,就出现:光标一直在闪,然后出现一个“   J".  用 其他机进入到PE ,检查出现分区表破坏了,提示逻辑分区参数溢出,反复如此。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装在硬盘盒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问题已经找到,还是这个500G的硬盘出了问题,我换了另一个硬盘上去,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就是不清楚这个硬盘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分区的时候不要选4k 对齐 4k对齐之后就会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区的时候不要选4k 对齐 4k对齐之后就会出现这个毛病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4k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一下什么是4k吗?

4K对齐是对固态硬盘使用的,用了之后读取速度明显的加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4K对齐是对固态硬盘使用的,用了之后读取速度明显的加快

你是用什么分区软件的?我用的是DISGUS,好像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C:
这问题就是对齐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就是对齐造成的

多谢了,如果能发张图片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就是用DG分区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用DG分区造成的

如果按你的看法,应用哪个分区软件可以解决问题呢?DM,FDISK?

网友:
主机的供电不正常,波动等原因都会引起硬盘工作异常。

网友:
一般线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分区 选4K 的话  经常碰到 这现象

网友:
受教了,原来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你的看法,应用哪个分区软件可以解决问题呢?DM,FDISK?

用DG在分一下,不要选4k就OK了,4K之后DM会报错的

网友B:
好的,我再试一下,有了结果就发上来,多谢

网友(2015-05-29):
我曾经遇到过用在pe下用dg分区正常但是不能装系统的,后来在dos下分出c区装好系统再分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
如图          对齐分区到扇区数的那里  别打钩(在确定上面)     打钩容易出现你那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 问题

网友:
显示为_j 对么,解决方法:首先进入PE分完区以后 将你要装的系统gho文件,从U盘里复制在电脑硬盘里,(因为有时候电脑是不发读取到U盘的)然后(重点来了)不要用PE桌面上GHOST要用你U盘里自己有的GHOST文件,用它来搞系统就OK 了。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再试一下,有了结果就发上来,多谢
用光驱安装 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电源问题吧,好的盘在哪里是可以用,用久怕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