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关于华硕k42n卡logo,拔掉摄像头就可以了

楼主(2015-04-27):
前几天接到一台华硕k42n,进系统卡logo,偶尔能进但是要等很长时间,在论坛看到有人说是主板上的问题,本人是小白,对主板一窍不通,之后看到有人说拔掉摄像头就可以了,我试了下,果然连续开机10几次,没有一次卡logo的,小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也写出了给大家分享下。还有最后一张是小白看到摄像头上面比较脏,就用洗板水洗了下,结果。。。
卡LOGO

网友:
人才 ,老老实实的给人家换个B壳吧

网友:
呵呵,又学到了一个方法

网友:
这问题都会影响 学习了

网友:
卡 LOGO 是要先注意外设的 光驱 硬盘之类都会卡LOGO 的

网友:
前车之鉴,学习了

网友:
拔掉摄像头也是个办法 学习了 不过洗板水洗B壳就不好了吧

网友:
楼主不懂电脑最好不要乱搞,一般挡LOGO有很多原因,一般先排除外设:HDD ODD 键盘等 最后考虑主板

网友:
洗板水怎么刷摄像头呢 这个有腐蚀性,不能刷塑料的东西

网友:
洗板水不能乱洗,特别ABS塑料一洗就化。

网友:
居然敢用洗板水洗,我看是醉了。应该用纯净水吧加柔软棉布吧,并且要捏不出水再抹啊。

网友:
洗板水 不能洗塑料的 发白

网友:
拔掉摄像头也只是一种方法,是不是还有别的维修思路呢

网友:
哈哈 这样也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卡LOGO很多是外设问题,当然也包括摄相头。

网友:
摄像头属外设,有问题肯定会卡LOGO的,不奇怪

网友:
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卡LOGO有很多是硬盘

网友A:
点错了。。。。不好意思。
瓶子里の恶魔
我的分啊,天天起早贪黑签到得的啊不过发帖奖励了好多分
详情

网友:
笔记本除了主板上,就没什么能给你洗的,不能乱来的楼主

网友:
老问题 老手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错了。。。。不好意思。
我的分啊,天天起早贪黑签到得的啊
不过发帖奖励了好多分

网友:
把壳洗坏了

网友:
张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不会不要乱搞,想修就自己去学校学学吧

网友:
摄像头是USB线路上的,数据线不正常和USB口损坏一个道理,肯定会卡logo 的,不信你不USB的DATA+和DATA-接起来开机,肯定卡LOGO的

网友:
你这个洗板水 腐蚀这么强?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个 都是南桥问题导致卡LOGO 你这个是及其个别的。。

网友:
ASUS键盘坏挡画面的多,摄像头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洗板水 要把壳子腐蚀没样了

网友:
没据见过这个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缺乏常识,自己配吧

网友:
puede ser el bus de datos,me paso con un hp

网友:
千万不要用洗板水来洗塑料,我试过了,只要报废,它里面的成分,有很强的腐蚀性!

网友:
这个怎么可以随点洗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少,下次遇到卡LOGO的把屏去掉外接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摄像的线有连线呀?

网友:
人才啊.......不过我也干过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