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显示屏LOGO画面后黑屏求助

楼主(2015-04-27):
我这边以前卖的一台二手联想T400商务本,现在出现LOGO画面后黑屏,这个型号接触不多,本身也过保了,手上没配件,想问问有经验的同行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怕进错件,客户还不想出钱呢

网友:
我觉得先排除外设,硬盘,光驱什么先拔掉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是灯管不亮还是不显,灯管不亮的话找个灯管接下开机看看,再不亮可能屏线问题,这机子屏线坏的比较多,如果开启和亮度调节有一个有电压的就把它们边一起,屏就亮了,最好换个屏线,不显的话就接显示器显卡切成集显的,看你说的应该是灯管不亮……。

网友:
一口价修好多少钱就行啦,高压条用个通用的改过去试试再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