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0 图纸+点位图 AMD芯片组 板号:DAPS1AMB8C0 REV:C

楼主(2015-04-27):
今天把联想E30的图纸点位图放出,联想E30 BIOS AMD芯片组 板号:DAPS1AMB8C0 REV:C

Lenovo ThinkPad E30 QUANTA PS1A REV.pdf

联想E30 BIOS AMD芯片组 板号:DAPS1AMB8C0点位图.zip

网友:
图纸重复了

网友A:
图纸没有重复的吧,我查了,就是因为没搜到,我才上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重复的吧,我查了,就是因为没搜到,我才上传的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PS1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PS1A

能保留不? 之前我没找到,竟然有一个发的,还是花钱买的,点位图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保留不? 之前我没找到,竟然有一个发的,还是花钱买的,点位图也是

顺便请教您一个问题,TPS51225的线性没有开启脚,我看了一下图,好像是内部19V分压出来的线性供电,你说是不是内部分压出来的?并没有开启的脚

网友:
图纸是重复了    点位OK    保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保留不? 之前我没找到,竟然有一个发的,还是花钱买的,点位图也是

图纸点位在一块 暂时保留

网友(2022-01-11):
联想E30亮机BIOSAMD芯片组板号:DAPS1AMB8C0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