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90I PPVBAT_G3H_CHGR_REG 12V到4V左右跳变求助

楼主(2015-04-27):
苹果A1278,k90i版号    PPVBAT_G3H_CHGR_REG的电压从12V到4V左右来回跳变,换了ISL6259还是一样,前面的18.5V正常,3.42v正常,EC的SMB_RST_N也有3.42V稳定电压,就是12V输出公共点电压来回跳,求助中~ A1278 k90i

网友:
连接到PPVBAT_G3H_CHGR_REG的元件都测一下,①反馈信号不稳定,查反馈电阻R7050,R7051,R7052;②后级有短路,查Q7055的D极对地电阻,还有G极控制信号。以及PPVBAT_G3H_CHGR_REG对地阻值。③查芯片6259的4脚参考电压是否跳变。
“11脚,12脚:系统管理总线的两个信号,与EC通信,必须有3.3V高电平上拉,与电池,EC是连在一起的;5脚ICOMP,7脚VCOMP:电流环路补偿,电压环路补偿,这个也是固定的连接方式,不过这个要仔细,不能有断路的,否则会导致输出电压异常(12V变为4.5V左右)”引号是直接复制过来的。自己可以搜索芯片。百度有芯片引脚定义说明。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