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5南桥代换问题

楼主(2015-04-27):
客户的一片华硕P45主板 SATA口完全不认,判断南桥坏 ,南桥是AF82801JIR,手头上只有82801JIB,不知道能代换吗?有人代换过吗?求指导!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请大神出来答下。

网友:
82801JIR与82801JIB的区别在于前者支持RAID,82801JIB则不支持RAID,一般来说前者可完美代换后者,后者代换前者估计RAID阵列功能不能用,先换试下

网友:
不用阵列的,我去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换好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完全可以带换的,R的只是支持磁盘阵列

网友:
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82801后面的一个字母是一样的就可以代

网友:
学习了,请问楼主有结果吗?

网友:
建议楼主在更换之前先检测下南桥的SATA部分电路模块,我修到一片SATA不能用的是因为南桥有一个电压烧断线了,在南桥的背面。当然南桥也有可能引起,多检测下工作条件避免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