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460p笔记本,屏幕黑屏。

楼主(2015-04-27):
笔记本型号是惠普8460p,液晶屏是友达的,有一次强制关机,之后再开机,屏幕就没法点亮,其他的都正常。拆机后捣鼓一下又能点亮了,但是只要关机了,基本上都是黑屏的,只能打开后盖,对主板拍来拍去,然后碰运气凑巧屏幕就能亮。还有就是,自带的摄像头从此之后就没法使用,硬件检测都是说没有摄像头。
用台式机屏幕测试,发现台式机屏幕也黑屏。。买了新屏线换上,问题一样。
我的问题是,如果是显卡坏了,需要换主板,为什么拍一拍又能点亮?

网友:
内存条换上另一台笔记本的,也是黑屏……

网友:
屏暗还是不显

网友:
不显示,完全不亮。

网友A: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led灯带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虚焊了吧?

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加焊显卡试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呢?

屏问题也会这种现象。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看看

网友C:
外接亮不亮,进系统正不正常

网友:
那去维修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问题也会这种现象。

外接台式机屏幕,也是黑屏啊,这种情况跟笔记本屏幕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亮不亮,进系统正不正常

外接台式机屏幕,也是黑屏啊。 屏幕有时能亮,那时进系统就是正常的。

网友:
果断加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