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用稳定电源,如果坏了你们是买,还是自己修?

楼主(2015-04-27):
大家都有用稳定电源,如果坏了你们是买,还是自己修?我自己的稳压电源,用了两年了,是30V 5A安泰信的,现在发觉自己的稳压电源只能提供 0--3A的电流了,有的笔记本4A左右的,接上去电流啪啪啪的闪红灯,有没有哪个会修的,给点建议,指导一下,怎么修好?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了,如果有图找出这个电阻换了,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了,如果有图找出这个电阻换了,应该会好。

没有图纸。等下我看看,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哪两个50K的可调电阻坏 ,我都换过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