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A没有声音

楼主(2015-04-27):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旭日C430A主板,客户说没有声音,耳机有声音,拿到手二话不说拆机。测喇叭没有阻值,报价换喇叭,客户愿意弄了,换喇叭,装机还是没有声音,奇怪了,告诉客户放着要换原装的才行,放着拆看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见鬼了,测电压2.4v有,重装系统也不行,攻防换不行,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波形也有,为什么呢?声卡,功放都换了!没有头绪,第二天直接换南桥,不行。奇怪了,量的电压波形都对,为什么没有声音,第三天灵机一动,键盘声音控制会不会导致没有声音!结果就是键盘快捷键问题!装机测试OK!

网友:
快捷键短路了吗?

网友:
换个系统也不行么

网友:
楼主你路兜的太大了,加分了

网友:
键盘把它关了

网友:
remove keyboard and check

网友:
“电压波形都对”楼主有打波形吗?如果是快捷键关闭了应该只有电压没有波形吧

网友:
楼主真行,这样都没搞坏

网友:
真行,这样都没搞坏

网友:
开始就应该先看软件在搞硬件吧,还好没有扩大问题,还是要挺一下楼主,修好就是OK

网友:
这个问题要发现还真是不简单呀

网友:
修电脑要心细啊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键盘坏了没声音,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经验不够啊,  多多加油

网友:
原来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2.4说明输出就有了,何况示波器也测到波了,

网友:
好机差点儿被你修废了。。。居然连南桥都搞了。。。厉害。

网友:
可能是直接控制BIOS的,所以你重装也没用,或者是卡健了

网友A:
换一个功放芯片吧

网友:
键盘也会导致没声音,第一次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