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等离子电视型号是42pf7320\93不开机!

楼主(2015-04-27):
有一台飞利浦电视,型号是42pf7320\93,上电电源板上左侧一块小立板上的绿灯闪13下停一会儿再闪13下如此反复!没有200多V和12V输出,插电瞬间电源板右侧(220V电源插口附近)两个绿灯亮,听见电源板继电器吸合声,随后又听到断开声两个小绿灯熄灭!按电视的开机键能听到电源板有吱吱的工作声!再次按开关键吱吱声音会消失!感觉是关闭电源了!
暂时我怀疑电源板有问题,可没测出坏件!
我对这电视不擅长,它的驱动板上有个小按键,我带着电按来着,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是左边一块升压板(
Y板)上有短路的MOS,我没发现,但后来我发现拔掉左边的升压板电源板就能正常输出电压,电源板上的那两个小绿灯是正常亮的!

后来我就发现那个小按键了我就按了,过一会儿我就发现这电源板不干活了!
说实话我是修电脑的,这电源板太庞大了,我有点无从下手!
也不知道那个驱动板上的按键是干什么的呀?是因为我按它了才变成这样的吗?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兄弟先谢谢了!大哥们一定要帮我啊!

网友A:
像是程序坏了,先刷程序吧。

网友:
修好给个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程序坏了,先刷程序吧。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那个驱动板上的按键是干什么的呢?能是因为我按它了才变成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程序坏了,先刷程序吧。

您说程序坏了,可我发现驱动板出来的插子到电源板上有一个5V SW,这电压开机时是5V,按按键关机时是0v,这是驱动板有问题吗?
驱动板还会有别的触发电压吗?望赐教!谢谢!

网友:
这忙不好帮哦

网友:
兄弟咋这么说呢?我不是专业修家电的手里没有代换的板子!电源板不贵也200左右呢!我现在想整明白到底是驱动板的事儿还是电源板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我需要看看

兄弟客气了!等你看好了告诉我怎么修哈!我现在没什么好办法了,我把电源板上的两个一样的1207p对调了一下还是那样,还有个电源芯片是1200ap100我没买到件没法换了试!客户都来问我好几遍了!

网友D:
板子有短路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程序坏了,可我发现驱动板出来的插子到电源板上有一个5V SW,这电压开机时是5V,按按键关机时是0v, ...

这是你补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有短路地方

这是不是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有短路地方

兄弟不才,没测出短路的原件来!也没看见有烧糊的东西!愁人了!

网友:
好想知道;有高人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