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电源头 灯不亮 求助

楼主(2015-04-27):
HP4416S  电源头 灯不亮   但能触发  触发 会掉电  掉电瞬间 电源头灯会闪2下   换过EC  接电池  还能进入充电模式 电源头灯亮橙色  ADP_PRES 高电平  求助 对英业达的 待机时序不是很了解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网友B:
掉电电压都正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电压都正常没

还能电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

换过了电源了   我自己用电脑的也是HP的 大头     试过了

网友:
电流多少呀,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

网友:
李元元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20-05-06):
按时序修才行

网友(2021-11-29):
先试下换电源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