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清灰时没拔内置电池,待机芯片1225c发烫

楼主(2015-04-27):
华硕k550d客户自己清灰时没拔内置电池,待机芯片1225c发烫,检测发现是3V线性电压短路,换EC8528E后3V线性电压正常。待机电压0.035A明显偏高,开机电流跑到2.0A立马掉电,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
待机0.035不高吧    电流跑到2.0还不亮????

网友:
又是怪胎???期待!!

网友:
2A掉电,你看看键盘灯亮了没有,是不是外设备短路,USB 网卡什么的

网友:
显卡挂了吗?

网友: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烧

网友:
查查开机都由哪些电压出来了,这板肯定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所以才掉电

网友:
最新发现,用电池可以开机外接有显示,内接无显示,手摸RTD2136R发烫,

网友:
换屏 除尘,必须要拔掉电池,内置电池确实不好卸,拆装时就要注意点,

网友:
用电池开机能显示,但RTD2136R发烫,拆了RTD2136R用电源开机还是掉电。

网友:
最新进展,同时插电池和电源发现不能充电,而且待机时B+也在跳变,

网友:
准备换BQ25A试试

网友:
我昨天给A43SA清灰后,外接有显,内接黑屏,查屏接口,发现19V到屏的0欧电阻上面的黑色“皮”没了,把19V降成1.几V了。类似清灰造成电阻掉“皮”有几次了。你细心找找看。也有可能掉件了。

网友:
2a 电流够大了 亮机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发烫那个换了,好了没?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3,5V电感前后端 还有其他各大电感 有可能会看到一线希望

网友:
上次遇到华硕的'也是快要亮的时候就掉电'最后查到充电芯片的一个电阻变大引起的

网友:
cmos电池没至于吧

网友:
换掉结果如何???

网友A:
换了BQ25A和RTD2136R后,开机正常启动,总算修复

网友(2015-05-28):
刚刚接到一台K555 也是待机芯片发烫 不知道换咯行不行

网友:
维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台  和LZ的现象一样  换1225c  8528E   后不短路了  但也不触发了    准备定D2136R

网友:
估计这机器不仅仅单纯的烧EC,还有其他东西烧

网友:
你这人为故障问题可就大了。。。可能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一台  和LZ的现象一样  换1225c  8528E   后不短路了  但也不触发了    准备定D2136R

D2136R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BQ25A和RTD2136R后,开机正常启动,总算修复

BQ25A和RTD2136R是什么?我的机器待机0.15 偏高,手摸EC和1225C  都会发烫,准备定回来换试下

网友:
带电清灰,有点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BQ25A和RTD2136R后,开机正常启动,总算修复

BQ25A充电芯片,RTD2136R LVDS信号转换芯片。

网友(2015-07-05):
这个机器的EC是IT8518E还是IT8528E呢?我手上一个2修机上面上的是IT8518E,是不是型号不对啊

网友:
发烫应该有短路地方吧

网友:
看到最后,你都修好了,恭喜了。这种自己手痒的客户送钱来不收白不收。

网友:
不是CMOS电池,是内置电池。电池装在机壳里面

网友:
华硕没图纸再加上没什么维修经验的,就太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