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 拔掉COMS电池自触发能亮机

楼主(2015-04-27):
            拔掉CMOS 自动触发能能显。 装上CMOS电池  用开关开 不出CUP电压。。这有通病吗。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正在修一个上CMOS点不处分的

网友:
南桥的BIOS刷一下

网友A:
是COMS电路出故障了吗?

网友:
叼 楼主  哎。。差距大。。我还是小白白

网友B:
我手里一个华硕F8S,不上CMOS电池一上电自动开机进系统,但是上电池就不开机,按关机键没用的

网友C:
刷过啦。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OMS电路出故障了吗?

  还不知道 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一个华硕F8S,不上CMOS电池一上电自动开机进系统,但是上电池就不开机,按关机键没用的

   我这个是装上CMOS电池  可以触发  不出CPU电压

网友C:
次机已修复。  USB 接口捅坏啊。。。

网友:
我修了个K43SD的  故障跟你的一样 ,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啦。故障依旧

那就查EC的待机条件吧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是EC发出的

网友:
这个通病还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机已修复。  USB 接口捅坏啊。。。

呵呵,遇到过usb口坏了卡滚动条的,所以现在修机器,养成先看接口有坏没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