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色环电阻 红黑银金白

楼主(2015-04-27):
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发现直流300V正极过来的这个电阻有烧的痕迹。

色环 红黑银金白 ,看了下查色环软件第三环根本就没有银色的,最后也没有白色的,怎么回事?该电阻一般可用什么电阻代替(或者说到哪去拆)

看这个帖子好像说是0.2欧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01709-1-1.html

补充内容 (2015-4-29 17:32):

换掉电阻后显示器修复了

之前我没注意到这颗电阻烧坏,怀疑是7575PS电源芯片坏所以换了芯片发现还是不通电,后来才看到这颗电阻烧掉的

网友:
是启动电阻?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阻我不太懂,好像是连到7575PS电源芯片的

这个电阻在什么地方可以拆到替代的,本人菜鸟就是偶尔修修玩玩

网友:
照个照片上来,也可能颜色读的不对,,,

网友:
我确定,电阻跟我贴子链接里的那个是一样的

在一个纯平显示器上找到一个 红红银金白的 电阻,样子看起来小一点,应该是0.22O的吧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网友:
这是检测电阻,小于1欧都可以

网友:
不能吧 直接烧芯片

网友:
五色环电阻第三环根本就没有金、银的。反正遇到我是不会读了,只能用表测,且只能判断是不是断路了,你们呢?

网友:
有图片  来看看 才 好啊

网友:
LD7575的启动电阻是100K    而0.22是链接大电容的正极和开关管的一脚      你说的应该是0.22

网友:
换掉电阻后显示器修复了

之前我没注意到这颗电阻烧坏,怀疑是7575PS电源芯片坏所以换了芯片发现还是不通电,后来才看到这颗电阻烧掉的

网友:
如果是在300V正极的应该是输给开关管D极的尖峰回路电路中的一个保护电阻吧·····

网友:
色环电阻没有看惯的,色彩很难分得清。毕竟有12种记号。

网友:
0.39O吧。。是不是

网友:
    红                      黑                   银               金
     2                       0                 Xo.o1      正负5%误差

所以此电阻为0.20欧    误差正负5%

供参考

在300V到电源管的D极或有的直接进芯片的中间有一电阻。阻值会比较小的,个头稍大。曾多次见过。
此电阻坏     1:接场管的一般场管也坏了。
                  2: 进芯片的,芯片也会被烧毁。

网友:
是起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电阻是0.2欧毫无疑问........

网友:
应该是图中的R8电阻.

网友:
五环电阻第三环没有金、银的

网友:
一般电源板的大电阻都是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