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楼主(2015-04-27):
e425  cpu没有供电   我测得 条件都正常 不知道问啥 不出  amd的

网友:
你都测了哪些条件      写出来看看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 那个爱坏

网友:
关键你都测量了什么?

网友:
按供电时序看看吧

网友:
主要信号有了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其它电压都出了吗?还有二级转换电压测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