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C68 ,有复位 不路码

楼主(2015-04-27):
C68主板,有复位不跑吗,各电压正常,有CPU供电,PCI有B16  1.6V.,PCIE A13 14 ,没有电压,能叛桥坏或虚焊吗  25m晶振两脚有1。5V   32。768有1.3V电压

网友:
A13,A14没电压不一定是桥问题,先查相关的。

网友:
这种NV单桥的主板,复位都出来了不跑马,直接干单桥

网友:
A13  14没电压  换个时钟试试

网友:
查下时钟,没有时钟心片就加焊桥试下

网友A:
可以压桥试试,还有刷BIOS。还不行就用CPU假负载,内存打值卡,PCIE打值卡,PCI打值卡测量信号线情况,如果这里面的信号线有断路的就是桥虚汗

网友:
单桥的直接做桥

网友:
有没有通病哦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压桥开机看看

网友:
桥,梅捷的板子一般都是桥,特别是C68 C61 520这些板子

网友:
晶振两脚要有压差才算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压桥试试,还有刷BIOS。还不行就用CPU假负载,内存打值卡,PCIE打值卡,PCI打值卡测量信号线情况,如果 ...

你这纯属瞎胡闹 ;;;A13  14没电压 刷BIOS有用?

网友:
C68的不跑码基本是加焊桥,A13、A14部分主板不上显卡没时钟信号,请不要太在意。